萤石摄像头设备搜不到IP

楼主(2022-03-23):
请教一下,我有个萤石的摄像头,软件搜不到,网口灯灯亮,红外灯亮,直连电脑电脑右下角网络图标有反应,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A:
正品海康下的网口好像都是不带指示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品海康下的网口好像都是不带指示灯的

路由器网口灯

网友:
软件用的对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要用萤石软件搜的,别的不行。无线款,有线款。可以打萤石400电话。

网友:
400密码重围助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