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J3160主板跪求刷BIOS解决HDMI点亮问题,有偿!

楼主(2022-03-23):
大佬们好,
我是有一批主板自带的HDMI接口点不亮,问了卖家他那边说

需要lvds点亮更改一下BIOS设置才可以使用HDMI接口;

目前我因为没有lvds屏幕所以没办法更改设置让HDMI正常输出信号;

可以肯定的是主板确实是在工作状态,只是HDMI无信号输出。

目前我手头有唯一正常的一块BIOS主板,希望能通过提取bios刷入其它显示异常主板上面。

有一千片左右这样的主板特来寻求大佬们帮助出解决方案、因需要操作的主板数量过多,最好是不要动硬件的情况下解决此问题;

成功解决本人愿意付300-500元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LVDS屏幕去操作  不行就刷写BIOS  目前看你不想动硬件 那就去买个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LVDS屏幕去操作  不行就刷写BIOS  目前看你不想动硬件 那就去买个屏幕

是的 关键是一点也不懂  问卖屏幕的人家说得调好主板,但是目前进不去主板BIOS。所以大神可以指点买什么样的屏幕吗?楼下附lvds点位图

网友A:
意思屏线你也没有 而且屏幕也没有  那你买来干嘛 找你上家啊  肯定要他拿东西给你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屏线你也没有 而且屏幕也没有  那你买来干嘛 找你上家啊  肯定要他拿东西给你测试啊

目前因为卖家一点也不懂技术,跟他说什么都说不明白,这批主板也是台湾那边工厂出来的半成品,官网也没有BIOS可以提供。现在只有手边这一片一切功能正常的主板,所以在此请求各位大神在现有条件上帮帮孩子!那块正常的主板我可以提供任何参数,球球啦!

网友B:
给你两个技巧。编程bios的话 有免拆的夹子。。不想编程的话  有lvds转hdmi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两个技巧。编程bios的话 有免拆的夹子。。不想编程的话  有lvds转hdmi的板子

谢谢大佬回复。不瞒您说我想过这个办法  但是卖lvds转HDMI的的人说转接芯片出来的信号不支持 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回复。不瞒您说我想过这个办法  但是卖lvds转HDMI的的人说转接芯片出来的信号不支持 我也不懂是 ...

买个免拆夹子  维修效率预计比用屏幕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免拆夹子  维修效率预计比用屏幕要高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D:
用软件把这个正常的主板bios读取bios文件,尝试改输出首选项。要么把这个正常的bios文件主板进入bios设置把输出设备先设定为hdmi输出,保存开机,留意一下能不能看到开机画面(不是系统进入界面),然后把这个bios文件,刷到其它同型号主板,接上正常使用系统的这个固态,能进入系统且输出显示正常……,如果能开机盲测算估计能进入系统稍等十几二十秒没见系统桌面,按住win键+点按p键,直到在hdmi口输出能见桌面为止……(点按p键,间隔3-4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把这个正常的主板bios读取bios文件,尝试改输出首选项。要么把这个正常的bios文件主板进入bios设置把 ...

谢大佬回复,请问如何提取正常BIOS,如何又刷入到非正常主板上面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E:
找到看bios芯片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看bios芯片在哪

大佬请看图中 有红色斑点的芯片 是否为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大佬回复,请问如何提取正常BIOS,如何又刷入到非正常主板上面呢?望不吝赐教

试试用附件的软件在系统中备份bios,备份前关闭杀毒或3六0之类的拦截软件。win8-11可用

TooKitcc.ex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大佬回复,请问如何提取正常BIOS,如何又刷入到非正常主板上面呢?望不吝赐教

刷bios,你要看看bios的类型,一般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你要看看bios的类型,一般可以用

备份情况如……

网友:
修改bios设置参考……

amibcp v4.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