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卡掉了两个电容

楼主(2022-03-23):
如图 网卡型号E1G42ETBLK 芯片是因特尔82576 拆的时候不注意掉了两个电容c69 c155 有同型号网卡的大哥
会测量的话麻烦告电容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12v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2v滤波电容

目前没电容的情况下我测量两端没有电压 而且 也不影响使用  只是强迫症 总觉得少点东西 而且存在应该有他的道理 补上以防万一

网友:
明显滤波电容

网友:
网络隔离电容

网友C:
大于12V,,电容可以选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于12V,,电容可以选大点

参考别的主板网卡 有50v的  有2kv的

网友:
找到个差不多的  电阻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电容的情况下我测量两端没有电压 而且 也不影响使用  只是强迫症 总觉得少点东西 而且存在应该有他的道理 补上以防万一

还是太执着了啊

网友:
找一个看着俊俏的换了就行

网友:
先判断一下掉的电容两端有一端接地吗?接地的不跟电感接在一起一般都不用补,如果没有一端接到地,是藕合电容就比较麻烦了,特别是网卡上面。

网友:
贴片电容找大小一样,外观一样,颜色一样的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滤波或者隔离电容,不安装问题不大。或者找一个光头大小的电容替代就行。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
。有可能滤波电容。测量一下就知道了。或者替换

网友:
这个要不要都无所谓把 或者直接用12v滤波电容

网友:
11楼的说的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