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练习求老师指导盈通GTS250 1GD3 节能版维修

楼主(2022-03-23):
感觉电压都挺正常的,就是不出图像,测试平台B85+4130选集显可以开机,选独显的话风扇可以正常转,但是不开机。

网友A:
学习这种显卡修理已经没有意义了!!要学起码学到GTX660这些。因为谁还会用GTS250啊!又有谁拿来给你修呢?

网友B:
你先确定一下是不开机还是不亮机

网友C:
这个显卡还有值得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这种显卡修理已经没有意义了!!要学起码学到GTX660这些。因为谁还会用GTS250啊!又有谁拿来给你修呢?

新学,还不太敢用好显卡学,怕干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定一下是不开机还是不亮机

插独立显卡用集显可以开,用独显就不能开机,键盘灯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还有值得维修的价值吗

一个初学者的摸索,上来就干好的有点舍不得。

网友:
显卡复位,和显卡通信地址线是否正常

网友D:
本来人家就是学习维修,关键不在卡是不是值得修

网友D:
现在的卡的2开头了,难不成拿个2060修啊

网友E:
弄几张矿卡修修还行,这卡太老没啥学习价值。左上角稳压管应该是5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几张矿卡修修还行,这卡太老没啥学习价值。左上角稳压管应该是5V才对

这是正解!看着像是一个7805

网友F:
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一下,我也用旧卡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人家就是学习维修,关键不在卡是不是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卡的2开头了,难不成拿个2060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弄几张矿卡修修还行,这卡太老没啥学习价值。左上角稳压管应该是5V才对

不是,7805在背面。我查了旁边的电容参数,LF的e系列,耐压值在2.5V,所以说应该不会是5V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一下,我也用旧卡在学。

多交流,师兄···

网友:
楼主标的电压乱七八糟很多都不对,好好学习再动手吧

网友:
图一右上角1.5那个地方是显存供电,那个电感1.5v是正常的。右下角三个电感其中两个应该是核心供电0.9v,还有一个连接反面两个mos管的可能是pcie辅助供电1v。紧挨着核心那个你标了1.8的是5v。图二标3.3的是bios。晶振左边那个可能是1.8v。
我也是新手,可能分析的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不要做无用的牺牲,,

网友D:
查一下有个1.8V的电压转换,八脚ic直接转换的,信号类似up770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有个1.8V的电压转换,八脚ic直接转换的,信号类似up7706

有个1117是把3.3V转换成1.8V的。您说的是哪里呢?

网友:
挺好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交流,师兄···

师兄不敢当,同窗同窗

网友H:
这个左边那1V电压不对,应该是5V的,先拆下测量后级如果没有短路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左边那1V电压不对,应该是5V的,先拆下测量后级如果没有短路直接更换

对地正常,mos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