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贴片三极管 怎么识别

楼主(2022-03-23):
像这样的贴片三极管 怎么识别 ,也不知道型号参数,不好找配件代换呀。

网友A:
马云家  搜  丝印PE三极管    就有了   KRA105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  搜  丝印PE三极管    就有了   KRA105S

你这个是哪里查到的。

网友:
有个神器叫淘宝

网友:
带阻三极管 上边我发三极管的手册了

网友:
  这个小东西用普通三极管好像还不行。

网友:
从二楼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二楼正解。。。。老马那有答案

网友:
贴片元件的代码,有时确实是不好查,,

网友:
又学到一招,但学是有点不大明白,拍个照淘宝就能知道?

网友:
买了几个等装上去试试。用普通的 电压跳变 一会儿就冒烟了、

网友:
kra105s(PE).pdf

kra105s(PE).pdf

网友B:
料板随便差一个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板随便差一个差不多就行

不行一会儿就冒烟了。

网友C:
量下阻止,找个差不多的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下阻止,找个差不多的装

坏的量阻值我还没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的量阻值我还没学会。

“坏的量阻值我还没学会”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不是,我买了这个回来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