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2-03-23):
有大神可以帮忙查一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双二极管可以淘宝搜索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可以淘宝搜索丝印

是DC-DC的降压芯片

网友:
DC-DC的降压芯片

网友:
应该是2.85V线性稳压器

网友:
我点像线性稳压器

网友:
DC-DC转换芯片

网友:
直接搜型号不行

网友:
与各位高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