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 LA-F552不加电小修浅析

楼主(2022-03-23):
故障机型:外星人   啥型号不知道 就知道板号是LA-F552

检测:拆机按开关。发现没反应,反复按开关发现电源表电流从0.01快速的闪一下0.02然后掉回0.01.初部断定故障为上电中断,具体原因初定为电源保护。。

   1.待机下测试  3VALW(PL101)  和5VALW(PL102)  正常产生 ,初部断定待机正常 。。

  2.测试开关电压3V正常 ,用示波器测试EC送出的RSMRST#瞬间抬高,然后落回为低。SLP_S3#    SLP_S5#有同部的动作。。初部断定机器上电是正常的。只是有某种其它原因导致了上电终止。

  3.由于RSMRST#为低了,说明基本上来自外部原因导致EC保护,因为,EC自身上电中断保护时,肯定会掉到S5状态 ,《保持RSMRST#为高,保持SLP_S3# SLP_S5#为低》而此时的机器并不处于S5状态(因为RSMRST#为低正常EC保护RSMRST#不会掉)

  4.RSMRST#为低基本都是EC的基本条件丢失,如外部保护电路拉低了ECRST#(常见THERM信号会控制ECRST#),或者是外部电路关闭了EC供电,于是马上测试EC供电,发现了异常 ,EC供电如下图。。

明显看到按开关后EC供电有明显的回落 ,,最低点到了2V多,此时由于EC电源电压低于EC正常工作范围所以EC停止工作。上电中止,然后电压又恢复到 3.3V再次上电,故障从前。

5. 由于抬高S3后3VALW电压下掉,,,关闭S3后,电压恢复 ,,判断是EC在开启二级的RUN电压后过流导致的3VALW短路对地引起的保护。。这种故障多半来自+3VS异常。实测发现+3VS并不短路。因为整个过程太快,根本不好看出哪里最先保护 ,又懒着用双通道对比。。于是直接把3VALW的控制芯片TPS51225的第5脚CS2外接电阻换成10K,尝试提高 3VALW的过流保护门限来让故障体现的明显一些。。换完电阻后。按开关上电只听3VALW电感    嗒 响,但是故障波型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改变。。看来这故障藏的还挺深 。。。。。并没有出现想像的上电正常但是电流偏大的现像。

6.看来短路应该比较严重。。为了防止扩大故障还是老实测一下3V的转换二级,,,当测到U16后发现故障,,,电路如图
原理图如下:

实物图如下:

实测+3VS_ssd短路,。。下面就很简单了。。。

故障元件实物

拆掉,,,换新。。。通电,,,机器正常开机显示。。。。完美修复。。。。。

 会员794484100鑫豆2026-4-1 22:22
 会员18586100鑫豆2025-11-6 04:09
 会员18586100鑫豆2025-11-6 04:09
 会员411231100鑫豆2025-2-26 18:26
 会员794511100鑫豆2025-1-10 14:50

网友:
厉害   理论过关  经验超群,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高手,一个字牛

网友:
细心 楼主理论可以 分析明确

网友:
厉害   理论牛 经验超群 思路清晰

网友:
卧槽这是高手理论深厚啊

网友:
随便修个机都有这深的理论,赞

网友:
没有烧机的完美修复,佩服

网友:
ssd短路 前面的是啥?示波器对比? 》????

网友:
厉害、牛、理论可以思路非常厉害

网友:
这种快速掉电故障,没通过多通道对比,就是通过精细分析就找到故障元件,确实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修许多机子才能有的水平,堪称大神。

网友:
总结;3V二级短路造成开机瞬间断电保护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开机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或者二级短路

网友:
这个不要换新的吧,直接扣掉啦

网友:
怎么那么优秀

网友:
记得是7代CPU的,几年前修到过,也是SSD电容短路保护;保护瞬间B+,待机+3/5V都会瞬间拉低,估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