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2V 无DEPSLP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3-23):
主板不触发,先测了rsmrst,无电压。

测量发现Q55的控制极无电压,去掉D8电压正常,但是不开机。
测量DEPSLP无电压,把控制极电压拉低,DEPSLP要有电压,PCH_DPWROK电压要正常。

测量PCH_DPWROK电压不稳,一点点在下降。

拆掉C95电容,电压正常,更换电容。
测量DEPSLP电压也正常,触发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电容漏电 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
DEPSLP无电压,我就没遇到过电容漏电的

网友:
时序思维缺一不可

网友:
技嘉的小三极管、电容、电阻让人惊喜让人忧

网友:
楼主查了多久查到这一步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值得去学习

网友:
“测量PCH_DPWROK电压不稳,一点点在下降”有时候很多故障就是这样的,并不是没有电压,而是偏低,或轻微跳变,甚至需要示波器来捕捉。我以前修的一个华硕笔记本,内置喇叭正常输出,外接不输出声音,就是由于检测耳机插入的一个三极管坏了,但是换了以后,还是一样,有点搞不懂了,后来师傅用示波器捕捉,该三极管的c极,发现电压快速抖动,但是用万用表量有电压。估计是换了一个坏的,再更换一个后正常了。

网友:
楼主也是费时间排查到电容的

网友:
理论基础扎实,维停经验丰富,才能找到这种小电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