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2-03-23):
       主板型号:技嘉B75M-D2V REV:1.0
       故障现象:不显示,触发不定时掉电。有时候秒掉电,有时候十几秒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老主板有图纸点位以为好修结果修了两天。测量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不正常,测量到PCH_VRMPWRPG不正常。立刻拆掉PQ19以为可以秒杀。

立刻装机能点亮了,但是还是会掉电,掉电还是不定时,有时候都还没有亮起来就掉电了。先刷BIOS,通病走了一轮省略一万字,反正就是修了一大轮没有什么结果。但是我注意到我用PS2键盘的时候键盘不正常。心想会不会是键盘端口导致的,所以我先修PS2键盘不可用的故障。

很简单两个排阻一个排容,没有找到82的排阻,那先更换82K的排阻吧,然后键盘好了,但是还是会掉电。放一天以后,键盘再次不可用,没有办法找不到82的排阻那先拆掉排容,键盘又可用了,放一会儿,又不可用,找一个排容换上,故障解决。我发现这个排容必须得安装。掉电的故障也没有出现了。

网友A:
居然是PS/2问题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   细心发现故障

网友:
牛逼  细心发现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要有很好的耐心,不然早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PS/2问题引起的

谢谢加分,一看就知道是好修友

网友:
   竟然是ps2口引起掉电真没想到

网友:
这故障的确新颖,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PS/2接口好长时间都只用uSB外设的故障引起的掉电确实不好修   楼主真细心

网友:
还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PS2引起掉电,好像没有遇见过,要么遇见过没有修好

网友:
都是经验分享  感谢

网友:
这个芯片,这个电阻变大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   太牛   细心发现故障

网友:
楼主折腾了两天,辛苦了

网友:
故障有点特别,不容易想到,只有耐心细心才能发现。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网友:
学习了,万分感谢

网友:
PS2接口引起掉电,学习了,少见。

网友:
能修好掉电的都逼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不好修,比不上电,不开机难修多了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记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2-06-01):
不换排容的情况下电压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