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1016 NM-B961

楼主(2022-03-23):
今天接到一台拯救者  插电   待机只有几毫安 开机 一点点的跳变, 拆开测电感   都是正常的  (显卡电感阻值很小  用我的测 1-0的跳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想着 待机是有问题的。就没管   网上找了图纸点位也没有。看到一帖子  NM-B701的 图纸点位和 B961的差不多的   打开图纸直接查待机部分  测PJ604 短路  分开PJ604测得后级短路。想着是不是PU601挂了   拆了PU601故障依旧   装上  直接 上烧鸡大法  。热成像下看到3 5V旁边一个电容 有问题  拆了  测PJ604  正常。 亮机 _Tebo-View tvw

网友:
很久没有修到电容坏的了;前天接一台华硕大短路,以为电容坏,几过U上管击穿,连U也一起挂了。

网友:
热成像事半功倍啊。。上个星期我们这大暴雨,一台联想的进水了,最后桥短路了,无力回天

网友(2022-08-24):
热成像???都这么先进了吗   哪里搞

网友:
学习中,感谢前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