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T460原机

楼主(2022-03-23):
联想Thinkpad T460原机是触摸屏,可以换排线,装普通屏吗?
有大佬操作过吗?

网友A:
可以的,上屏的触摸排线不接就行

网友:
试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上屏的触摸排线不接就行

我还没定排线,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屏接口和普通的edp屏接口不同。

网友:
还没,排线还没订。触摸屏价格太高了。老机器,客户在考虑置换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定排线,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屏接口和普通的edp屏接口不同。

触摸排线上屏后分开的还是和上屏40针接口合一起的?

网友A:
品牌        LG Display (LG Display)        型号名称        LP140WF5-SPB2   屏幕尺寸        14.0"        屏幕类型        液晶模组,   a-Si TFT-LCD 分辨率        1920(RGB)×1080   [FHD]  157PPI        像素配置        RGB垂直条状
LCR Vertical Stripe:左中右 垂直条状
Rectangle:正方形
RGB Delta:红绿蓝 三角形
RGB Horizontal Stripe:红绿蓝 水平条状
RGB Vertical Stripe:红绿蓝 垂直条状
RGBW Rectangle:红绿蓝白 正方形
RG/BW PenTile:(红绿)(蓝白) 垂直条状
RG/BG PenTile:(红绿)(蓝绿) 垂直条状
RGBY Vertical Stripe:红绿蓝黄 垂直条状 显示尺寸        309.31 × 173.99 mm (H×V)        外观尺寸        - 亮度(cd/m2)        -        对 比 度        700 : 1 (Typ.) [透射]     最佳角度        全视角        光学模式        IPS,常黑显示,透射式
IPS硬屏系列:AAS, ADS, AHVA, FFS, IPS, New Mode2, PLS, SFT, Vistarich
VA软屏系列:ASV, HVA, MVA, PVA, SVA, UV2A, VA 可视角度        80/80/80/80 (Min.)(CR≥10) 左 / 右 / 上 / 下        响应速度        25 (Typ.)(Tr+Td) ms 颜色数量        262K        背光类型        WLED , 含LED驱动器 外观样式        -        适用于        笔记本 刷新频率        60Hz
120Hz (60HZ输入):内置MEMC电路
120Hz+120Hz:120Hz面板+120Hz背光
240Hz (60HZ输入):内置MEMC电路        触摸功能        - 信号系统        eDP (2 Lanes) , 端子 供应电压        3.3V (Typ.)  最大额定        存储温度: -20 ~ 60 °C    工作温度: 0 ~ 50 °C    你这个屏就是普通的EDP单边30PIN或40PIN接口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        LG Display (LG Display)        型号名称        LP140WF5-SPB2   屏幕尺寸        14.0"        屏幕类型        液晶模组,   a-Si TFT-LCD 分辨率        1920(RGB)×1080   [FHD]  157PPI        像素配置        RGB垂直条状 <br />LCR Vertical Stripe:左中右 垂直条状<br />Rectangle:正方形<br />RGB Delta:红绿蓝 三角形<br />RGB Horizontal Stripe:红绿蓝 水平条状<br />RGB Vertical Stripe:红绿蓝 垂直条状<br />RGBW Rectangle:红绿蓝白 正方形<br />RG/BW PenTile:(红绿)(蓝白) 垂直条状<br />RG/BG PenTile:(红绿)(蓝绿) 垂直条状<br />RGBY Vertical Stripe:红绿蓝黄 垂直条状 显示尺寸        309.31 × 173.99 mm (H×V)        外观尺寸        - 亮度(cd/m2)        -        对 比 度        700 : 1 (Typ.) [透射]     最佳角度        全视角        光学模式        IPS,常黑显示,透射式 <br />IPS硬屏系列:AAS, ADS, AHVA, FFS, IPS, New Mode2, PLS, SFT, Vistarich<br />VA软屏系列:ASV, HVA, MVA, PVA, SVA, UV2A, VA 可视角度        80/80/80/80 (Min.)(CR≥10) 左 / 右 / 上 / 下        响应速度        25 (Typ.)(Tr+Td) ms 颜色数量        262K        背光类型        WLED , 含LED驱动器 外观样式        -        适用于        笔记本 刷新频率        60Hz <br />120Hz (60HZ输入):内置MEMC电路<br />120Hz+120Hz:120Hz面板+120Hz背光<br />240Hz (60HZ输入):内置MEMC电路        触摸功能        - 信号系统        eDP (2 Lanes) , 端子 供应电压        3.3V (Typ.)  最大额定        存储温度: -20 ~ 60 °C    工作温度: 0 ~ 50 °C    你这个屏就是普通的EDP单边30PIN或40PIN接口的屏

40针的带触摸。我要是用40针不带触摸的可以用吗。没图纸,不确定点位。我怕烧了。屏烧了也就算了,我怕烧主板。带触摸太贵了,550……

网友: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屏接口和普通的edp屏接口

网友:
40针带触摸,你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屏线一起换了,等大佬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针的带触摸。我要是用40针不带触摸的可以用吗。没图纸,不确定点位。我怕烧了。屏烧了也就算了,我怕烧主板。带触摸太贵了,550……

不贵的老铁,几个人出去吃个饭也要这个价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