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大佬们,g4930核显戏动装不上

楼主(2022-03-23):
系统是win7 64,下载了n多驱动都装不上,可以调分辩率,系统显示标准vga控制器,鲁大师识别610显卡 但是驱动安装选择里面没有显卡选项

网友A:
网上查的 Intel G4900处理器内置Intel UHD Graphics 610核心显卡,但是Intel未提供Windows7环境下的核心显卡驱动,所以必须另外配备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的 Intel G4900处理器内置Intel UHD Graphics 610核心显卡,但是Intel未提供Windows7环境下的核心显卡驱动,所以必须另外配备独立显卡。

我草 这么坑?

网友:
显卡坏了。坏了。不知道。不好。

网友:
装个 win8  win10 看看啊

网友:
CPU
核显坏了.

网友B:
估计是芯片虚焊了,或者坏了这机器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芯片虚焊了,或者坏了这机器太老了

。b360主板,核显

网友:
win10应该可以 换win10吧

网友:
显卡问题,虚焊                0.

网友:
先装WIN10看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可能是你找得WIN7驱动不对,可以试试驱动总裁扫描下驱动看看

网友:
显卡核心有问题

网友:
用最新版WIN7 试试

网友:
新U旧系统没有相对的驱动,装WIN10吧

网友:
就是G4930没得win7驱动!

网友:
重装系统,除了网卡驱动其他都不要,进系统后,进入官网下载主板驱动,更新即可

网友:
总裁,驱动总裁

网友:
换win10或者win11就好了,win7需要pojie驱动,不是官方的。

网友:
win10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