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温度过高降频,想拆热敏电阻

楼主(2022-03-23):
这有两个热敏电阻,拆哪个?之前有用过同样的主板,另外一块温度高不会降频,应该热敏电阻坏了,这里有两个,不知道该拆哪一个,还是全拆了。

网友:
不能随便拆的

网友A:
拆了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应该不行吧

那短接还是加个电阻

网友:
不能拆。降频不一定因为过热。

网友:
拆了会掉电

网友:
接地试试。。。

网友B:
应该有一个给CPU的,还有一个给风扇用的吧?哪个接地

网友:
实在不行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试试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一个给CPU的,还有一个给风扇用的吧?哪个接地

一个个试咯

网友C:
降频还是小事,CPU烧了就完蛋了。能不动就不动啊。解决散热环境比改保护电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频还是小事,CPU烧了就完蛋了。能不动就不动啊。解决散热环境比改保护电路好。

CPU内部还有个温控,高温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