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无CPU供电二修被人拆掉一个电阻

楼主(2022-03-24):
主板CPU供电芯片 ISL6367CRZ  39脚 l6367_RSET  接18.2K 电阻  电阻另一端接1K电阻到GND
这个39脚查了资料是什么电流监测具体百度查的翻译 这个电阻实在找不到  17.8K 可以么最接近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谢123451989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会传图片 传的多了点不好意思 多多包含 有没有老大帮忙解释一下 这个  39脚的作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个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个电阻问题

不是电阻问题那个电阻掉了

网友:
这种非标电阻还是原值换吧,料板上很少有的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要测什么跟我说,Z77-EX4

网友:
相差不大的话可以试试,不要相差太多

网友:
差别不是很大,可以换上

网友:
差别不大,可以换上试试,刚才打错字

网友:
没问题的,我sony独显改集显,也是很多非标值得电容电阻,一样装上去,这个只是电流设定电阻,大点小点无所谓。

网友:
额不是0402嘛

网友:
谢谢提醒.没注意看

网友:
换上 18K电阻 CPU供电出来了, 正常跑码亮机,亮机后又报1394错误 刷论坛大神发的BIOS OK
谢谢大家的关心,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