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情况。有大神知道吗?回复一

楼主(2022-03-24):
这是啥情况。有大神知道吗?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取了再试下

网友:
可能硬盘的问题,或者系统没引导了

网友:
过流检测

网友:
他这是硬盘有报错 然后也有电涌报错 两个错误了

网友:
硬盘坏了,先拔掉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报错了

网友:
2个问题呗、一是smard硬盘要废了。二是键盘那电涌(电感电容自检替换排除、不行干芯)

网友:
BISO故障吧

网友:
换主板电池试试。

网友A:
硬盘损坏了,更换接口或者更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损坏了,更换接口或者更换硬盘

谢谢。硬盘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