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一台HPM128FP打印机不能打印问题

楼主(2022-03-24):
求助,一台HP M128FP打印机不能打印问题。有时控制面板显示,有时不显示,显示的时候可以正常打印,一切正常,不显示的话就不能用了, 不能打印,不能复印,刷过主板的固件,还是不行,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控制面板

网友:
电源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