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841-1 WX2RR主板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03-24):
不能充放电,充电芯片换过,求 图纸

网友A:
再送个点位图17841-1 Dell 3576 - Vegas-Turis MLK KBL-R - 17841-1 Board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送个点位图17841-1

6啊。。。。

网友:
一上来就换芯片? 至少要报下测量的芯片状态呀

网友:
3脚SDA有电压无波形,4脚SCL有波形,此现象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总线检测电池传递充放电状态,没波不行的吧。

网友:
那应该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