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海康威视显示器DS-D5022QD-S

楼主(2022-03-24):
海康威视显示器DS-D5022QD-S

网友:
什么故障,不开机吗?还是单纯发资料

网友:
楼主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板子的正面有么有主板型号?

网友:
海康的都是代工的吧

网友(2022-04-30):
我的故障是通电出一现LOGO,然后灰屏,指示灯常亮,按开关无法关机.本以为是程序问题,上809H联机在线读出程序备份,下载了楼主的数据,没想到这款机器不能在线写入.拆机吧,看来偷不了懒了..拆机后发现有个100V68UF的电容鼓保.换后通电故障一下排除.这电容坏的引的现象真的是大有不同.

网友:
通病  电容问题

网友A(2022-10-21):
不对呀,怎么我的芯片是25Q32,是4M的,怎么你的是512K的?

网友(2023-02-21):
谁有DS-D5022QE的BIOS呀4M的程序现在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检测驱动板EN没有电压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怎么我的芯片是25Q32,是4M的,怎么你的是512K的?

DS-D5022QE的4M的程序吗

网友:
哪个单位代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