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分享一个案例佳能IP2780自检断电

楼主(2022-03-24):
打印机开机自检时自动断电:客户说打印机按键没反应 上门查看发现按开机自检时会自动关机 现场取下电源输出线再插上还是一样 排除接触不良。沟通后带回
带回后更换电源故障依旧拆机发现主板有蟑螂粪便清理后补焊 测量电阻与过孔没发现问题 上电故障依旧。
仔细观察发现自检时字车移动就会断电,怀疑字车电机故障更换后问题解决,测量两个电机阻值 原电机6欧 换上得电机11欧 ,应该是原电机阻值变小电流增大造成得。

网友:
这机器新的也很便宜,,修机器总把手弄的很脏,维修费还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技术不错,打印机电机坏得不多,你这是有旧机器拆零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