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维修手记三

楼主(2022-03-24):
由于深圳疫情,购买的物料被耽搁了,最近重新下单后,终于拿到了物料,今天开始继续更新。
1. 简单进行更换后,3V电源终于有了。
2. 在更换5V电源芯片之前,量测了下5V输出,在芯片拆除掉的情况下,5V LDO电仍然对地短路

3. 继续使用烧鸡大法,用红外扫描,发现这2个芯片又发热严重,丝印为U13T2898,拆除之,短路现象消失。

4. 更换RT6258C,再次上电,小白灯终于亮了,量测5V电源和3V电源均输出正常。

至此,故障现象马上与最开始的现象接近了,目前已花费98元购买材料(按照3倍用量买的,实际各使用了1颗),目前发现的已知故障点有:
1. CPU供电上管短路,造成19V无法启动。---已修复
2. 待机3V无输出,RT6258B芯片损坏。---已修复
3. 待机5V无输出,RT6258C芯片损坏。---已修复
4. AOZ1331(丝印为U13T2898)第4pin对地短路。---需要购买材料,待修复。
5. 南桥芯片对地短路。---需要购买材料,待修复。
6. 电池鼓胀,需要更换新电池。---需要购买材料,待修复。
等材料到位后,再继续刷新。

网友A:
cpu上管击穿的话cpu也保不住吧,这维修成本有点大了

网友:
这维修成本有点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上管击穿的话cpu也保不住吧,这维修成本有点大了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我这个昵称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我这个昵称不合适?

来巡维第一次北镇的逗笑了

网友:
CPU上管短路  应该是没得搞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有点高啊,CPU坏了怎么办?修还是不修?

网友:
来巡维第一次北镇的逗笑了

网友:
觉得没必要修了,CPU供电场管坏,基本是CPU也一起带走了

网友:
你的案例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其他的你可以给修好,最后的CPU问题,自己衡量吧。

网友:
买板子得了,尿板+1,它不香?拔智齿高成本维修

网友:
cpu坏了,想折腾可以自己换,不想折腾直接换板。

网友:
CPU挂,桥挂,这板子成了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