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X230笔记本偶尔能开机

楼主(2022-03-24):
测试主板阻值都正常,两个BIOS都刷过了,插电0.00待机,十秒后待机为零,按开机电流最高上到150MA。有时候能跑上去就正常开机了。
5V电感对地500多,3.3对地150
求大神门指教

网友:
查一查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3.3V对地阻值有点低呀

网友A:
3.3V对地偏低,有可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对地偏低,有可能有短路

感谢回复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对地偏低,有可能有短路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描述的都不详细,没办法给你对症下药,如果说电流跑到0.150 那就查查cpu供电吧,那个玻璃mos管挺爱坏的

网友:
你这属于不孕不育,1按2楼说的干,2看时序来,3     X230古董  150看看内存电压出来没有,  应该是哪里漏电,示波器打打看

网友:
ThinkPad时序特别,查的化确实费时间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是待机为0. rtc电路短路了 断开开机就是0.1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