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带内阻的三极管的疑惑

楼主(2022-03-24):
如图所示,我将这样一个PNP三极管拆下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接1脚,黑表笔接2脚
发现没有导通压降,换了一个新的同型号三极管测量,同样是这样,并且三个脚两两之间都没有二极体值
这是为什么,是我的测量方法错误了吗?

网友:
技术好  学习中

网友A:
测量方法没错,但这个三极管内有电阻,电阻大 10K,所以是量不出数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方法没错,但这个三极管内有电阻,电阻大 10K,所以是量不出数值的

那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带阻三极管的好坏呢

网友:
带阻不好判断。测1,3脚没有二级体值可大致判断为好

网友:
那就只有代换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带阻三极管的好坏呢

测量不出,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不出,代换试试

换个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