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雷神,雷神板号 6-71-N15R0-D02A烧了没关系,不抛弃不放弃!!!!!

楼主(2022-03-25):
, 接到客户的机器,是这样子的 客户首先先找我有没有这个板,,他说找了好久没找到,我大概看了一下,一般人肯定选择换板啦,这台机器首先被客户拿去深圳同行看过了,同行说换板,得,客户不接受才找啊找到我,,,,,然后我一顿胡吹海吹啦,,可以修滴,大不了修好了插着电源用,,,不要电池了。。实在修不了再换板(这种情况修过挺多的,把握还是有的,只要没烧了CPU,其他都是小事)。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真是越刮范围越大哈。。。刮到公共点阻值变正常为止,通电不短路了,然后待机0.23,待机芯片发烫,断电量3.3V电感短路,烧鸡,。EC发烫,,拆掉阻值恢复正常。。。 然后开始订EC芯片 IT8587E 带程序的,叫卖家帮刷好程序发货,,

      等了两天收到了,换上,换好后插电待机正常,,有3.3V,,按开关不触发。。。嗯,看来有地方断线,。。打开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47342100鑫豆2024-3-13 20:14
 会员1269875100鑫豆2024-2-28 04:51

网友A:
嗯  3大件坏了这样修   搞不好烧了  就亏了

网友:
这个ec没程序

网友B:
IT8587E  不带程序??确定?我被坑了?

网友:
看了论坛里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4419-1-1.html都说带程序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T8587E  不带程序??确定?我被坑了?

8587是上电读外部程序配置的,一直用料板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D:
牛人,高手,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87是上电读外部程序配置的,一直用料板的,没出过问题

原来如此

网友E:
人家充电电路还可以抢救一下呀,别放弃嘛。

网友:
真牛皮,大工程

网友F:
这种动过大手术的板子稳定性肯定堪忧

网友G:
高手不怕问题多,为啥充电不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充电电路还可以抢救一下呀,别放弃嘛。

是可以抢救,,剪个蓝天的料板差不多的充电电路部分下来飞线应该是可以搞定的,现在系统可以识别到电池哦,,还能放电,就是不能充电而已,也能单用电池开机,,可惜加钱客户不愿意搞了,就这样将就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不怕问题多,为啥充电不修了呢?

是可以抢救,,剪个蓝天的料板差不多的充电电路部分下来飞线应该是可以搞定的,现在系统可以识别到电池哦,,还能放电,就是不能充电而已,也能单用电池开机,,可惜加钱客户不愿意搞了,就这样将就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动过大手术的板子稳定性肯定堪忧

除了不能充电外,,实测一天一夜稳定无毛病,此机故障是客户用了个60W的电源插进去用烧坏的。。带不动,。人为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人,高手,见识了,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3大件坏了这样修   搞不好烧了  就亏了

是的呢,要是三大件坏了,我叫他换板了

网友:
真的是高手

网友: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价钱合适随便修,我们这修报价200多都嫌贵,都是换主板

网友:
下次出问题一波带走

网友H:
这是个人才呀!!!!!

网友I:
楼主这是做了个外科手术啊。。这都能抢救过来,,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做了个外科手术啊。。这都能抢救过来,,佩服

还行,运气好,其他大件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个人才呀!!!!!

必须滴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运气好,其他大件没坏

学习了,,只要三大件不坏,其他都是可以抢救的

网友:
这么大个洞,属实了嗷

网友J: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大师学习

网友: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大师学习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

网友K:
这个确实是工程量巨大啊

网友L:
这个大手术真不得了

网友M:
挖穿了也就算了,这么大一个洞还能开机。不得不说,楼主牛逼!!!最后悄悄问一句。客户知道吗?

网友N:
楼主不错啊,坚持不懈,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O:
有资源就是好修点

网友P:
遇到这样的我就直接放弃了,向楼主学习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确实是工程量巨大啊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挖穿了也就算了,这么大一个洞还能开机。不得不说,楼主牛逼!!!最后悄悄问一句。客户知道吗?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客户知道的,客户拿给别人修,别人报他只能换板3K。。。后来兜兜转转问到我有没有板,我说可以修修不了再给你找板,,客户也知道那里烧了的,谁知侥幸修好,本来打算给客户加个充电模块上去的,客户不愿加钱修充电,就将就这插电使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大手术真不得了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不错啊,坚持不懈,是我早就换板了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我是试着修,修不 了再给他换板的,手里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资源就是好修点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P:
遇到这样的我就直接放弃了,向楼主学习不抛弃不放弃

感谢前来围观记得帮加分哟,我是试着修,竟然修好了,修不 了再给他换板的,手里有货

网友:
大工程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