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20偶发花屏无法启动求助

楼主(2022-03-25):
有台拯救者R720有时候会启动不起来,一般出现在有机子移动,或是小孩子拍到它。
现像有两种,一种是花屏,一种是暗屏:

有时能启动起来,但屏幕显示杂乱。按开机按钮后键盘背光有亮,有风扇声,但暗屏。

应急解决是打它!拍拍,不行再拍拍,一般反复几次就好了。
能启动后在没有再被移动,或是拍到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再出问题,
正常的开关机也都没什么问题。

但这样不是办法,不知道哪天要搞坏其它,特别是硬盘。
求助各位神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主板 接触不良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B:
找维修店,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维修店,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种现象不像哪里坏了,像是哪里虚焊或是接触不良。
拿去了就怕开机是好的。
过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接触不良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是啊,这款机子网上不少这样的。
有些人没拍过就直接发贴是烧主板。

这机子还有个键盘个别按键失灵的通病,售后可以免费换。
设计上应该是有点问题。

网友:
不会就给点钱让维修店赚吧。都出问题了你还说不像那里坏!

网友:
这种属于硬件问题了,找专业人士解决吧

网友:
可以自己动手搞搞看

网友:
继续打,打乖了就好了

网友:
下手重点就好了,不想花钱。

网友:
自己搞,小问题变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不像哪里坏了,像是哪里虚焊或是接触不良。
拿去了就怕开机是好的。
过保了。

对 你拿点502胶水粘下  就行了 不用修 不像是哪里坏了  都花屏 还要拍几巴掌 电脑还不像哪里坏了。

网友:
你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带到售后找专业维修师傅出口气就好了。如果维修超过50块钱你就报警说他诈骗抢劫。切记

网友:
内存槽问题

网友D:
通病。内存供电有惊喜一个电感烧断

网友:
嗯  确实没有哪里坏  多半显卡或者显存虚焊了,你用502粘一下,或者拿打火机拷一下,再或者下次拍的时候拍重点,说不定就给他拍回去了呢

网友:
就喜欢这样动手党,

网友:
怀疑你在偷窥我穿什么内裤。。。
G3是我现在在用的,TNND断轴门了解一下。。

下一台不买联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内存供电有惊喜一个电感烧断

。。。这个完犊子。
我刚又加了条内存。。。
只要开起来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来自: 云南 来自 云南
不管你是搞什么的,既然不会,那么就不要胡乱猜测
你知道为啥一堆嘲讽的吗
第一、你张口就是 这不像是哪里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还修啥呢?
然后你刚刚回复,又犯了相同的错误, 你回复的 第二 解决实施应该不会太难
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凭什么说他不会太难,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想法 觉得可能就是个小问题 可能随便弄一下就好 只是我自己不是做这一行的 不知道怎么弄而已 我可以理解为潜台词就是 小问题 有没有人 帮帮忙 随便给我解决一下
其实论坛里面不是没人知道这个怎么解决,相反论坛里面大神太多了,我这种都只是个刚入门的小菜鸟,只是大部分人接受不了你这种说话的方式,所以才没人正儿八经的回复你 反而是一堆嘲讽的 这样和你说吧 如果是我店里面来一个客户 这样和我说 我就直接让他走人了 既然你觉得小问题 随便动动手就能好 就自己研究去 来找我干什么?
你这个问题 通病就是有颗显存坏了 所以你这个机器 大概率也是这个 一般是换显存解决 至于换显存难度 你说你做设计的 想必有了解 我就不说了
你如果就事论事,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我想有很多人乐意帮助你的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还请见谅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下次火大我浇点水!

不管你是搞什么的,既然不会,那么就不要胡乱猜测
你知道为啥一堆嘲讽的吗
第一、你张口就是   这不像是哪里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还修啥呢?
然后你刚刚回复,又犯了相同的错误,   你回复的    第二 解决实施应该不会太难
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凭什么说他不会太难,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想法    觉得可能就是个小问题  可能随便弄一下就好  只是我自己不是做这一行的  不知道怎么弄而已    我可以理解为潜台词就是    小问题  有没有人  帮帮忙  随便给我解决一下

其实论坛里面不是没人知道这个怎么解决,相反论坛里面大神太多了,我这种都只是个刚入门的小菜鸟,只是大部分人接受不了你这种说话的方式,所以才没人正儿八经的回复你  反而是一堆嘲讽的  这样和你说吧  如果是我店里面来一个客户  这样和我说   我就直接让他走人了   既然你觉得小问题  随便动动手就能好   就自己研究去  来找我干什么?

你这个问题  通病就是有颗显存坏了  所以你这个机器 大概率也是这个  一般是换显存解决  至于换显存难度   你说你做设计的 想必有了解 我就不说了

你如果就事论事,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我想有很多人乐意帮助你的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