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90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2-03-25):
机器拿来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电源,插上跟没插一样。拆机检查隔离管一边有19V一遍才4V,芯片是ISL9225H,跟换芯片也一样。有大神给思路吗?

网友:
检查隔离管的控制极电路

网友A:
第一个隔离管是P管还是N管?顺着G极去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隔离管是P管还是N管?顺着G极去查呀。

有道理  直接第一个隔离管啦跟线  解决了

网友(2022-08-31):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直接第一个隔离管啦跟线  解决了

还记得哪个位置飞的线吗?遇到个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