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UJ

楼主(2022-03-25):
板子充电芯片这里烧毁,求点位。。求板高清照片

网友:
网站点位图都有啊

网友:
找充电芯片脚位分析出来

网友:
网站点位图都有啊....

网友:
你们点位图都在哪找的,我求一个acer 4750的点位图

网友:
这个板不是有点位图和图纸的吗?

网友:
检查下芯片的脚位,一般烧成这样都是主供电

网友:
华硕不好找,对应其他笔记本图纸

网友:
这个板迅维网有点位的

网友:
这种显微镜,放大镜看一下,就大致知道线路了,芯片参考边上供电的

网友:
板层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