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kf主板退不出纸,三灯亮,主板哪里问题

楼主(2022-03-25):
80kf主板退不出纸,三灯亮,主板哪里问题

网友A:
咋判断是主板问题的?各个传感器都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判断是主板问题的?各个传感器都试过了?

确定主板问题,攒了好多块,有的退纸退不出亮两个灯或者3个灯,还有是不通电的,主板缺针的都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主板问题,攒了好多块,有的退纸退不出亮两个灯或者3个灯,还有是不通电的,主板缺针的都修好了

排除其他问题的话,先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其他问题的话,先写个程序试试~

具体哪个芯片

网友C:
用维修程序重写程序就可以了,最好是刷到最新版去

网友:
64M NANAD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其他问题的话,先写个程序试试~

兄弟有备份的程序吗,我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维修程序重写程序就可以了,最好是刷到最新版去

没有那个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备份的程序吗,我刷个试试

没有啊  这东西好像很少有人修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了 打印头驱动部分 能修一修,其他情况,直接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  这东西好像很少有人修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了 打印头驱动部分 能修一修,其他情况,直接扔掉

程序是这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维修程序重写程序就可以了,最好是刷到最新版去

软件哪里能下到

网友:
这是老版的,要新版的

网友C:
一般维修站可以下载,个人下载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维修站可以下载,个人下载不了

兄弟有空加一下请教一下 songren3

网友:
学习了,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空加一下请教一下 songren3

只要不是主控供电短路,爱普生这类板都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2022-05-25):
引用 网友D:
大师好。我想请教一下那个。610kii开机暂停灯闪,是哪个芯片烧了。

主控都下了啊,原来是什么故障的?读下故障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