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Z370x 不触发,背撞了一个电阻,有这个板子的大佬帮我看看阻值,谢谢

楼主(2022-03-25):
桥有vccprim 1.0v,3.3正常,晶振无电压,3V 电池座上装上纽扣电池被拉低变成0.7v

网友:
一般我不知道多大的都是搞10K的试

网友A:
电阻两端的电压正常吗
被拉低可能桥有短路

网友:
电池被拉底排除对地电容漏电就是乔挂了。

网友:
1K~10K,反正这个应该是3VSB的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两端的电压正常吗
被拉低可能桥有短路

电阻一端对地2.5欧,另一端无穷大,看起来像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端对地2.5欧,另一端无穷大,看起来像下拉电阻

应该是商家为了排除是否桥挂了拆除的
桥比较危险

网友(2022-06-24):
亲,那个电容,不i装也没事,你的故障不是这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bios电路电阻都能查出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