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明基MS3081投影仪插电源线瞬间指示灯亮,

楼主(2022-03-25):
明基MS3081投影仪插电源线瞬间指示灯亮,插上后,所有的指示灯不亮,测电源键有3.3V,按开关有跳变,但是整机不工作,有碰到的指导下
投影仪

网友:
主板没有工作呀,,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工作,主板需要检测外部哪里才能开机呢,就是灯泡盖子开关上有3.3V,按了开关也可以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