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510A-I5-D2经常重启

楼主(2022-03-25):
客户拿电脑过来说经常重启,屏轴断裂,开机测试确实有时间能亮机到系统界面重启,有时不亮机就重启,给客户报价后留电话维修,客户走后开
始维修,后检测到是PQ16损坏,更换后OK

网友:
是怎样检查到PQ16损坏的

网友:
图片有点乱,过程简单,但是有结果是好的

网友:
有维修过程更好

网友:
是怎样检查到PQ16损坏的.同问

网友:
内裤尔,有备份的BIOS吗

网友:
把图纸发出让我们研究一下,来就更好了

网友:
跑线还是跑时序找到的?根据怎么找到才是关键。

网友:
这个不可不LOGO很山寨

网友:
有过程吗

网友:
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6条腿的管子吗

网友:
这个机器只要是这种掉电 重启就直接先换6脚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