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65 pro vdh 少了个电阻

楼主(2022-03-25):
有这个板子或点位的大佬协助一下
目前不出cpu vcore

网友:
这个应该有点位图的。没图纸不好弄

网友A:
我帮你找,等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找,等一下啊

谢谢,确定是个电阻,在板简单量一下就行

网友:
这照片太模糊了,无法看到在什么位置

网友B(2022-05-27):
今天终于找到个相似的图纸,经过参考旁边7脚上面那个0欧电阻,初步估计也应该是个0欧电阻,缺vrm_en vr rdy 怎么可能有Vcore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找到个相似的图纸,经过参考旁边7脚上面那个0欧电阻,初步估计也应该是个0欧电阻,缺vrm_en vr rdy ...

如果你能告诉我主板是MS-XXXX  VER几点几(例如MS-7721 VER5.0),可以帮你看看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告诉我主板是MS-XXXX  VER几点几(例如MS-7721 VER5.0),可以帮你看看是多大的电阻。

Ms-7c39 ver 1.2 内存槽靠近桥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找到个相似的图纸,经过参考旁边7脚上面那个0欧电阻,初步估计也应该是个0欧电阻,缺vrm_en vr rdy 怎么可能有Vcore呢

5楼我画红圈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7c39 ver 1.2 内存槽靠近桥的位置

元件型号:R7 ,阻值0欧姆,元件信号看以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