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23I24SI-2DS SM7SLD MT23 V1.1

楼主(2022-03-25):
希沃原机备份MT23 BIOS 里有图片

MT23I24SI-2DS SM7SLD MT23 V1.1.zip

4.9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8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A(2022-07-17):
这主板有个通病,前一天使用好好的,第二天OPS模块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有个通病,前一天使用好好的,第二天OPS模块就不能开机了。

不开机是不触发吗?通病是什么?》

网友(2022-10-31):
原机的,刷其它机开机会很慢

网友B:
要合成, 我专搞希沃PC维修的。

网友C(2023-01-31):
引用 网友B:
要合成, 我专搞希沃PC维修的。

这机器我拆了下prt4温度电阻就反复跑马是什么鬼

网友(2023-04-09):
这主板MOS管容易烧,机器长时间使用,主要是散热不良。

网友(2023-10-08):
下载试看原机的,现在也是同故障

网友(2024-04-23):
不知道能不能用 下一个试试了

网友(2024-10-29):
正好遇到一台点不亮的机器

网友(2025-12-30):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我拆了下prt4温度电阻就反复跑马是什么鬼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