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15-2019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板号LA-H101P

楼主(2022-03-25):
小新15-2019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板号LA-H101P
测屏接口:
背光供电:12脚正常19V+
亮度调节:5INVPWM   3.3.V
背光开启:6DISPOFF# 3.3V
CLK38 3.3V
DAT39 3.3V
屏供电:8-9+LCDVDD_CONN0V不正常
同时查过LID盒盖3.3V正常,
图纸+LCDVDD_CONN来自U5转换过来
U55脚有3.3V
4脚控制EN无电压,
追查点位图
4PCH_ENVDD直接来自桥集成CPU引脚,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现在方向3个,
1,屏线,
2,屏,(有背光开启亮度,应该出白屏?)
3,集成(CPU空焊)
现在做的:
U5直接1-5脚飞线
给个+LCDVDD_CONN 3.3V还是不显示,
加焊过CPU不行,
BIOS无果,
等发个屏线到了再来测试下报结果,
有修过的老铁们指点下,不胜感激!
,主板实际正反照片如下:
附录上3合一集合包:点位,图纸,原厂亮机快的BIOS,
图纸 点位

网友:
直接换个屏

网友:
具体哪个芯片

网友:
换个屏先

网友:
不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
4脚没出来,是不是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这个附件好,谢谢分享

网友:
可能是没有检到屏

网友:
Hpd信号是否高电平,aux是否有波,或者把
M.2硬盘拔了试试这个我遇到几次了

网友:
7脚hpd是不是高电平,10 11 aux信号有无波形,都有的话量量屏线没问题基本凉凉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静等你的消息

网友:
等楼主的答案

网友:
屏接口第7脚,是屏检测信号,进CPU,必须是高电平,你量一下

网友:
检查了好多,是我就先换屏试试,不行换主板,多省事

网友:
换个屏难道不比你发个屏线省事么

网友:
修过类似故障戴尔的,也是无开启,换屏无用,最后确定CPU故障,有的是开启脚与CPU断线。

网友:
先把屏排除了在说其他的吧

网友:
不换屏就换U,屏线可能性反倒不大。

网友:
基本跟屏线没关系了  要不就是没检测到屏  屏有问题 要不就是CPU有问题 不发出EN信号

网友:
我这有一个跟你这情况一样,也是CPU没发出开启,外接可以。报废拆件了

网友:
这个本修好了吗

网友(2022-06-28):
烦死了 都是这种板U一体然后EDP不显示 碰到过联想think 小新  小米 外接正常的很、这种机器都很新显卡坏的几率小  还碰到个戴尔的 连屏供电都给你发出来3.3持续 就是屏幕不亮 好多台啦 要是制服它

网友:
屏的问题,新的机器不是屏线合适就显示的,要多换几块不同的屏,有一次我换了三四块才找到一块显示的屏

网友(2022-09-07):
前确认下U5的5脚 电压 +3V是否正常?

网友:
U5的5脚 电压 +3V正常, 把5脚和1脚直接短接,试试看

网友(2022-10-16):
今天遇到一个.小新15。2021换屏无有显示没背光,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换过两张屏,换过排线还是一样的问题,目前无从下手了。

网友:
手里刚刚有一台,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我是暗屏 进系统之后旧暗屏 不知道你换过屏线之后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