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2P最好用的固件

楼主(2022-03-26):
最近维修了两台K2P的B版博通,试验了好几版的固件,像是官改高版本的华硕固件全都不理想

几十版的固件试便了,就这一版的ASUS固件能够在无线性能上达到一个平衡(默认不解锁超高功率)!

嫌信号不好的话可以改澳大利亚地址,高功率就自动解锁了,但是不推荐解锁无线高功率,因为功率一高发热就大,推荐默认使用

刷机办法:电脑上开启TFTP服务器

连上TTL线,修改本机ip地址为192.168.2.2然后按住reset按钮上电,有输出了以后在终端里输入

flash空格-noheader空格-192.168.2.2:K2P.trx空格-flash0.trx

K2P.trx

网友A:
现在怎么论坛净是这种无用的帖子,这种东西发在这儿有什么意思,这里是专业修电脑的,不是玩路由的这个东西只要是认识中文的百度下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怎么论坛净是这种无用的帖子,这种东西发在这儿有什么意思,这里是专业修电脑的,不是玩路由的这个东西 ...

我认为无用的帖子你可以不看,连谷歌都上不了,没用过梯子的,我只能说你格局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