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320 不充电..不是尾插口

楼主(2022-03-26):
请教一下..  尾插口已经换新的了,测5v电压已经有了,在尾插口附近的一个电容上有5.2v左右..   插上数据线,测量电池座电压是个跳变的电压

  安卓修的少,这个是正常的吗...不正常吧.. 2.3v到4.3v来回跳变..   充电电流0..  接稳压是可以开机的...   会哪里的问题呢  谢谢

网友:
现查下尾插到5v到主板没有,在查下到充电ic没有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也是小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