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J551P CPU短路

楼主(2022-03-26):
LA-J551P CPU短路 是设计问题吗 有几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很正常,那个打X的是8690吧,好多板子那个8690烧了都会烧CPU。

网友A: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个烧cpu的,现在烧cpu的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碰到过一个烧cpu的,现在烧cpu的很多吗?

笔记本用着用着不开机的,烧CPU 的多的很。

网友:
刚手里来一台,中间的芯片烧了,也不大短,3V对地。CPU也坏了。小新Air-14IIL 2020 LA-J551P

网友(2022-05-11):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看样子是通病了,不过以前Y7000P,CPU供电也是用的这种芯片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PCB板的问题

网友:
WO DE SHI ZHENGC

网友:
我这台CPU阻值001。没芯片换,估计U挂了

网友:
+1  我这也是一样 刚刚盖白布一台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板子 现在U阻值变大了啊 我测这几组阻值都在240左右了 不像以前10多了

网友(2022-06-16):
来学习的.....向楼主学习了,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B:
今天也接到一台,公共点和3V,5V都不短。主板PJ301这个节点短路,图纸这个节点是+12.6VB。烧机也是烧到你这个供电管短路。有料版,换完之后能亮,但CPU温度特别高,进系统很卡。估计伤到CPU了。

网友:
这个很特别哦哈哈

网友:
我遇到的也是,换了8690后还是不行,阻值003,后来确认是CPU也挂了

网友:
都遇到不下20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接到一台,公共点和3V,5V都不短。主板PJ301这个节点短路,图纸这个节点是+12.6VB。烧机也是烧到你这 ...

你量电压了吗?我有一台 J551P 进水不亮的洗完烘干后也是能进系统,但CPU温度很高很卡,运行在100%,在BIOS还会断电,CPU主供电在1.8v

网友:
看来我的芯片 是白发了,第一次修 这个,也是烧黑了。。。。。哎。。。。。。。。

网友:
现在笔记本 要么小问题  要么U遭   难受

网友:
这 基本 CPU 也烧 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