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5-e029TX TPN-Q118不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2-03-26):
      HP 15-e029TX TPN-Q118板号 DA0R62MB6E1
      故障现象:一开始能亮机就是提示过热保护掉电,报价200元嫌贵跑了,后来又回来的说要维修结果再次到手不触发。
      插电电源接口指示灯拼命闪烁不正常,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可调电源也基本没有动,这机器3V 5V是独立芯片,按开机的时候3V 5V出现过马上就掉电了,再次按开机也没有任何反应,需要断电再按开机,也只是出现过一秒钟。

经过测量开启S5_ON无电压,来自EC。S5_ON是EC工作条件跟外置的程序正常后,触发后才产生的S5_ON,查EC工作条件,发现EC的复位信号异常
查EC 复位来源,R210上拉,又经R876回到EC的THRM_ALERT_HW#1  引脚。先不管它,先断开R876。断开R876后EC复位正常了。电源指示灯不再闪烁了,变成了正常的常亮。以为秒杀了,你敢相信居然没有好,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按开机没有反应。我想先刷个BIOS试试,先刷了ECBIOS,还是一样,再刷南桥BIOS发现我那个破读卡器无法识别芯片,心想会不会是BIOS损坏了,那我就换一个吧,原来的BIOS是EON EN25F32。我换了一个MXIC 25L32。结果能触发了但是触发掉电然后反复。不死心又刷了几个BIOS,把我的BIOS芯片给焊坏了,不识别了。不知道你们焊接BIOS是用风枪还是烙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BIOS芯片吹坏的情况,反正我试过几次,焊接的次数一多BIOS就容易坏了。万不得以我又读了一下老BIOS,发现居然能识别了,没有刷写又焊了回去。结果能触发亮机。我一脸懵逼,查看一下图纸发现主板只支持EON、PMC、AMIC的BIOS。至于不触发的问题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主板的原始故障就是复位异常,是温控电路导致的拆了R876就解决了。还有就是我得换一下编程器了,原来用的是垃圾CH341A。打算换G100。

网友A:
焊接BIOS芯片是用风枪的,有时候刷几十次,焊接几十次也没问题

网友B:
编程器的话还是RT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BIOS芯片是用风枪的,有时候刷几十次,焊接几十次也没问题

我也是用风枪,焊几次就容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焊坏BIOS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的话还是RT的好用

那个太贵了

网友:
我风枪电烙铁都用,印象中还没有吹坏过BIOS芯片,编程器我这个老的TL886  也还好用  多数都能刷  少数1.8V的刷不了  200多块钱 也不贵了  新买的RT809F都基本没用上

网友C:
长干一行买个好的编程器很有必要,你焊坏八成是温度太高了吹得太久

网友:
芯片容易坏,就是温度太高,也没有说你风枪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干一行买个好的编程器很有必要,你焊坏八成是温度太高了吹得太久

是吹的次数太多。换一次两次基本不坏。次数一多就坏了

网友:
首先编程器,个人建议你预算可以就直接809H ,预算不高你买个809F也是很好了,用过人都应该知道,笔记本维修 这行首选都是这根 2个型号,第二吹挂BIOS芯片是有的,风枪温度可能偏高了,要么你用得应该是直风一类的风枪,旋风的话就不会,当然了,这个小事,哪怕吹坏BIOS,这个也是小概率事件可以不在意!个人经验!!

网友:
捡漏的活  活生生扩大了故障

网友:
bios吹多了,温度高是易坏,编程器RT809H一步到位,其他的有经济实惠的G100也可以。

网友D:
买个好点的编程器  809F才300多 一步到位  又省时又省事  我们现在都用809H 啥都能刷  你去淘宝买几个剪版EC的价格也要这么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个好点的编程器  809F才300多 一步到位  又省时又省事  我们现在都用809H 啥都能刷  你去淘宝买几个剪版E ...

一般情况下刷普通笔记本RT809F和几十块的编程器也差不多。至于你说刷EC的RT809H,那个刷起来非常麻烦要焊接不说还要用配置电阻和电容,你刷成功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刷普通笔记本RT809F和几十块的编程器也差不多。至于你说刷EC的RT809H,那个刷起来非常麻烦要焊 ...

这个用过的自然知道 我也不是卖编程器的 我只能说工具好能省很多事  看你自己怎么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