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款48V电动车电源掉零件要怎样配回去

楼主(2022-03-26):
48V电动车充电电源掉零件要配一个什么型号的回去,输出电压只有8V,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这个电阻对电路影响不大,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个电阻  多大的就不知道了  等大神解答

网友:
先看变压器的前级电压是不是正常,正常再查次级的电路。

网友:
前级电压正常,后面也有50多伏。这种电源一般都是烧这几个电阻。

网友:
这是稳压电阻,输出电压是这部分控制的,你可以从10K开始试,看电压的变化。

网友:
次级光偶反馈电路,电阻自己测试用多大,光偶导通的电压在2.5V以上

网友:
这个电阻全部并联的,最小的2.4K。这三个并联的阻值是1.56K假如再并一个390K,并联阻值也就1K左右,可以并个电阻试一下,影响不大!

网友:
用可调电阻调试确定阻值更换

网友:
建议你看下其他电路,这个贴片电阻没有那么容易掉的。首先如果有电阻是背部有背胶的,而且两端有焊点。

网友:
一看就是取样分压电阻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要电压也能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是取样电路,可以用电位器代换调试输出正常电压,再测量电位器阻值后更换

网友B:
测一下输出8V时电阻正极电压,远小于2.5V说明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输出8V时电阻正极电压,远小于2.5V说明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2022-06-14):
TL431的下分压电阻,4个并联,在这个电阻两端并一个100K的电位器,慢慢调整,测量输出电压到56V,拆下电位器量好阻值,找同阻值的电阻换上即可

网友:
取样的上分压电阻,方便的话可以调节下分压电阻。

网友:
431电压取样下分压电阻,如果确定其他电路没问题的话可以计算也可以接电位器调试后找到该掉落的电阻阻值;当然更好的是如果有一样的充电器拆下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要电压也能正常的

老铁,恰好相反,这几个电阻就是决定了输出电压高低的关键

网友:
从几M欧姆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