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H98AMBAD0 不升压

楼主(2022-03-26):
机器插电只有5V 不升压,帮忙看下这个主板升压芯片是哪俩个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就拿个20V随便捣,问题严重了别人才有钱赚

网友:
应该在接口附近

网友(2022-05-20):
修好了吗....

网友A:
充电接口旁边有个小小的黑色玻璃芯片,上面写着4G什么的

网友B(2022-09-04):
引用 网友A:
充电接口旁边有个小小的黑色玻璃芯片,上面写着4G什么的

是这个芯片坏了,导致不升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芯片坏了,导致不升压么?

对啊,没有他或者它坏了肯定不升压

网友(2022-10-26):
这机器没有图纸, 感谢楼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