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6F 版号FX505GD 2.0识别不到声卡

楼主(2022-03-26):
测芯片供电正常 +3VS_AUDIO +5VS_AUDIO  LDO输出也正常  11脚复位3.3V  6脚时钟1.7V 示波器测也有波  10脚同步信号 有矩形方波  5脚HDA-SDO 7脚HDA-SDI0打直都是565 跟桥相连电阻阻值正常 没有断线 但是这两2信号 始终没有波形

网友:
10脚HDA_SYNC 波形

网友:
7脚LDO3-CAP 1.37V  27脚LDO1-CAP 4.4V  28脚VREF 2.2V  39脚LDO2-CAP  1.34V

网友:
声卡芯片ALC233换过2个

网友:
5脚HDA-SDO通过一个二极管跟EC相连

网友:
接EC一端的信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系统驱动没问题就换南桥

网友:
程序刷过 这个桥 HM370 SR40B

网友:
HDA_BCLK_R HDA_SDI0  HDA_SYNC  HDA_SDO  都应该有波形都测一下         EC_MUTE#   3.3V       VREF 这个应该是2V左右

网友:
认到声卡了没有

网友:
应该还有给1.8V

网友:
ALC233 没有1.8V 认不到声卡感觉就是HDA-SDI0 HDA-SDO这2信号不正常 没有波形 导致

网友:
有一个1.5V 也是正常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
拆掉声卡 测HDA-SDI0有波 装上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