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I5 11400上华H51M-F安装显卡黑屏

楼主(2022-03-26):
不安装显卡只有1024*768分辨率,显卡试过INTEL官网的,也用过华硕官网的,只要一安就黑屏。请问是怎么回事。
华硕

网友:
主板和显卡八成兼容有问题或者BIOS问题

网友:
驱动总裁 装驱动

网友:
11代不是用B560的主板吗

网友:
好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么高端的产品

网友:
不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排除Bios 然后再查显卡

网友:
老的显卡要csm启动

网友:
用软件自动监测安装试试了

网友:
是H510主板吧

网友:
现在华硕的主板经常出幺蛾子,还不如用技嘉或者V星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一下

网友:
换技嘉B560M 主板试试

网友:
升级一下BIO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