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90 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2-03-26):
dell 3590 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后不充电  笔记本进水 刷bios   换ec  换充电芯片  换保护隔离管  都没有解决最后是充电芯片95522的20脚 aclim  上拉电阻损坏  更换后修复  遇到此类问题的同行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过程简单,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多,学习了。

网友:
aclim什么信号啊

网友:
结论简单,过程麻烦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流出错

网友:
有图纸好维修啊,还是要准备图纸,否则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充电电路问题 要按图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