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3,开不了机,拆了这个芯片好像可以开机,但是不显示

楼主(2022-03-26):
1脚输出有3.8V已经断了后面的保险,6 脚有输出5V,4脚应该是输入,0V,这个芯片待机情况下发烫,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这个应该是给后面风扇和usb的供电5V吧?

网友A:
6脚输入,4脚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输入,4脚开启电压

对,打错了,6脚输入5v,1脚输出3
8,四脚控制是0,这个芯片发烫,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6脚应该是输入的吧

网友:
EN为零,查前面。

网友B:
给USB供电的 ,OC是过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USB供电的 ,OC是过流检测

这个电应该也给了风扇吧,还有屏幕等供电,这个待机芯片发热,应该属于坏了吧?现在拆掉了这个芯片,开机摸CPU发热,测内存待机电压,CPU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C:
4脚EN为0v,1脚输出3.8v应该是不对的,芯开发烫就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EN为0v,1脚输出3.8v应该是不对的,芯开发烫就换掉试试。

疫情,芯片不好发货,这个的话,待机有电压输出,是不是影响后面的开机?我拆掉这个芯片,好像平板可以开机,测试内存供电可以稳定1.2

网友D:
拆掉这个芯片查看开启是不是正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这个芯片查看开启是不是正常高

拆掉了,应该可以开机,我测试CPU和内存供电都出来了,但是没显示了,usb也不亮了,估计是给其他设备供电的

网友:
临时用一下拆掉这个接口就没供电,用不了,其他应该没多大影响。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后级短路也可能芯片发烫,先查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E:
我怎么觉得4脚开启应该是高电平才是开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觉得4脚开启应该是高电平才是开启呢?

3V应该开启的,

网友:
待机就热不对。。。量量各脚对地

网友:
看名字不像usb 供电

网友:
后面短路被。。。。

网友F:
芯片去掉,1  6连在一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去掉,1  6连在一起测试

你好,1和6连接了,故障还是屏幕没有电测试Usb的数据脚没有电,有usb的5V供电,这个usb是CPU发出的,是CPU坏了吗?还是条件不满足?开机CPU可以发烫,有温度,内存和硬盘的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芯片取电打下4脚的值。或者上电量下电压  没有电压的话就往前查

网友:
这个产生的是usb  5v供电。对开机没有影响的,重新接下屏线,那个屏线没有装好也会不亮的。

网友G:
手头有料板可以拆一个类似的芯片来代换的,RT9728这种单输入输出的功能简单的芯片,一般都可以外接芯片电路来代换的。条件不具备,不一定非要原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手头有料板可以拆一个类似的芯片来代换的,RT9728这种单输入输出的功能简单的芯片,一般都可以外接芯片电路来代换的。条件不具备,不一定非要原装的

弄开机了,但是半小时后关机,跑分什么都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弄开机了,但是半小时后关机,跑分什么都正常,

不定时地开机烤机,解决好了散热和电压标称值都正常后,还是每次都是半个小时的话,可能问题就得查查代换的器件参数和工作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弄开机了,但是半小时后关机,跑分什么都正常,

主板上千丝万缕的各种信号互相交错牵制,保护复位和系统软件又交错在一起,得仔细判断

网友(2022-05-02):
引用 网友G:
不定时地开机烤机,解决好了散热和电压标称值都正常后,还是每次都是半个小时的话,可能问题就得查查代换的器件参数和工作条件了

CPU部分信号没发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后面风扇和usb的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