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1 接上电池不过保隔

楼主(2022-03-26):
机械革命  板号 GKXCX7X
故障现象 : 单电池 可开机   单电源可开机
同时接上电池电源 可开机 但电源电压保隔不过 使用电池放电 系统显示充电中 假充电
充电芯片型号 BQ24781
但用电源 4脚 ACDRV  26V 保隔能过 接上电池变成0V   6脚ACDET 始终2.9V    5脚ACOK 始终 3.3V
维修过程  BQ24781 换过  电池在别的机器上试过好的 能充电 能放电   EC程序刷过
  下一步查哪个信号  兄弟们

网友:
ACDET 按说没问题,但你用的多少电压啊一般测的2.6 2.7 左右的多,你看看你DCIN多少

网友:
断线了,自己找一下不难修

网友:
刷BIOS看看,再着换EC,刷不够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流取样精密电阻问题,插电池电流大导致EC控制关闭保护隔离管呢?

网友A:
充电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
查找ACOK为啥常高

网友:
换一个ec 试试,我上次遇到一台联想S405也是这个现像,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B:
接上电源和电池待机,电源有电流不?还是开机后跳成无电流由电池供电?我有一台x1进水板同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源和电池待机,电源有电流不?还是开机后跳成无电流由电池供电?我有一台x1进水板同样情况

无电流  同时接上保隔不过   拔了电池 在重插下电源就可以过保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检测问题

R722  R731   分别10欧   RCH4 也正常  并且无断线  直通到19脚 和20脚

网友C:
碰到这种,没有掉件的话,直接干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这种,没有掉件的话,直接干EC。

刚换完 还一样   不过拆掉EC后 电池和电源同时接上  保隔能过了  装个新的EC 还是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源和电池待机,电源有电流不?还是开机后跳成无电流由电池供电?我有一台x1进水板同样情况

你这比我情况好,我的待机可调电源有输出待机,开机几秒后才会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2022-11-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有解吗

网友D(2023-02-18):
我的也是,单独电池可以开机,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同时插上,可以过隔离,但是没有充电电流,大概3秒后切换到电池。示波器抓有充电波形,只是充电瞬间就关断适配器输入。电流采样都查了正常。没头绪了

网友D:
我专程回来回复: 换电感,我的已经解决

网友:
换哪个电感,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3-03-30):
是的,我的也是换充放电电感就好了,6666

今夕何夕。, + 2 + 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专程回来回复: 换电感,我的已经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以后碰到这种毫无头绪的就直接干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以后碰到这种毫无头绪的就直接干电感了?

电感测不出来好坏

网友:
对呀,所以就干了再说喽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D:
我专程回来回复: 换电感,我的已经解决

怎么查出来的,666.

网友(2023-10-29):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单独电池可以开机,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同时插上,可以过隔离,但是没有充电电流,大概3秒后切 ...

你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隔离保护mos管击穿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D:
我专程回来回复: 换电感,我的已经解决

遇见了2个了,电感看着好好的,我这个是这里短路  用着坏了  后来干脆一起换了 好了

网友:
保护管有没短路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GM5ZG8W     和你描述的一样  插电池和适配器 0。014 然后马上充电2.7A左右  马上0.5A等几秒钟就没有待机了 不过保护隔离了  要从新去掉电池才可以过保护隔离   换过三个保护隔离管子  充电芯片 也不行 后面把充电芯片的6脚相连的Q71拆了  现在插上电池不充电 待机0.014  可以开机 就像和没插电池一样了  没有图纸  也没招了  换了你们所说的电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