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G3-3590 屏幕报错

楼主(2022-03-26):
戴尔G3-3590
板号18825-1
故障:开机不亮,电源口指示灯闪烁,2琥珀7白灯,明显的报屏错。
维修的过程先换屏,屏线,最后无果。确定主板的问题。3D3V_LCDVDD_S0正常,以后就是屏幕检测了EDP_HPD_CONN,看图纸有个排阻随便那么一量,100欧姆的电阻变大了,找了个10欧姆的排阻换上搞定。

网友:
过程简单,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排阻总是容易坏,不知是制造工艺不好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2琥珀7白灯 还有其他灯闪的定义吗请教 新款不是很清楚  之前都是报警声

网友:
一般我遇到屏的都是8闪,

网友:
长经验了  不知道屏幕故障还有故障闪灯

网友(2024-05-04):
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2025-07-31):
位置我帮你标准出来了,屏幕报什么错误也没有发个图片看一下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
位置我帮你注准出来了,屏幕报什么错误也没有发个图片看一下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
位置我帮你标注出来了,屏幕报什么错误也没有发个图片看一下错误信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