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主机R5通电灯不亮!!!

楼主(2022-03-26):
今天遇到一台外星人主机!!!插电无反应灯不亮!!!话不多说拆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测试电源无反应!按电源黑色按钮风扇狂转!!真是没有一点头绪,请大师大神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先测量所有供电对地阻值,和有没有产生啊

网友:
谢谢 !具体查哪里的线路?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刷南桥BIOS后正常开机!装机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