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亮度调节一次性解决问题

楼主(2022-03-26):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z500的机器,啥都是好的,就是亮度调节不上去,问了一下同事,同事说让我下个电源管理驱动,结果还是不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就进官网下载了一个集成显卡的驱动,好了,这种奇葩问题真是烦人

网友:
也是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BIOS现在造成的故障奇葩的很

网友:
真是奇葩啊。,,,,,,,,,,,,,,,,,,,,,

网友:
有些是BIOS问题。只支持win8 win10。没有做win7适配

网友:
集显驱动没弄好确实会影响亮度调节

网友:
啥奇葩问题都有

网友:
这机子貌似不光换集显驱动可以哦。实在搞不定这个机子有两个亮度调节电路的。。。。挪动几个电阻就可以把亮度调节挪到南桥上去哦。。。。一路由集显控制,一路南桥控制。改成南桥控制就不需要非装集显驱动了

网友:
问题有点奇葩

网友:
这不是奇葩问题,核显就是管理亮度调节,楼主第一次才知道,不奇怪。

网友:
打个驱动就好了  厉害了

网友:
官方的好用?

网友:
这个不是独显出问题导致的么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biso里面禁用独立试试?

网友:
我遇见过这个问题,进系统也调不了,最简单办法就是开机不停按F12,就是亮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