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BIOS 解决换主板WiFi网卡报错

楼主(2022-03-26):
G475分两种  一种单内存槽无dP口,另一种双内存槽有内存口  如果你原来是单内存槽换双内存槽就会出现WiFi网卡报错无法启动,只有刷此BIOS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或者换无线网卡也能解决,反正就是网络协议不同了

网友:
其实就是联想出厂设置了网卡的白名单,楼主的方法和修改BIOS的白名单效果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 看点高清都看不了了

网友:
原先触发到到CPU供电就掉了,刷了bios后cpu电压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看电影都不OK吧,

网友:
mark一下mark一下mark一下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了没啥用,扔了又可惜。,

网友:
比比换网卡什么的方法,楼主这个更省钱,还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