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准系统P775TMMB-0D[6-71-P77F0-D02]开机报警两分钟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22-03-26):
机器型号:蓝天准系统P775TMMB-0D[6-71-P77F0-D02]
故障现象:开机进入系统两分钟左右掉电,伴随着嘀嘀嘀报警
给客户说两小时左右修好,报好价格

故障分析:蓝天报警,优先查显卡、风扇

开始维修:进入系统nVidia显卡控制面板正常,设备管理器中有GTX1060显卡。于是转向测量显卡温控信号

分别测量SMD_VGA_THERM、SMC_VGA_THERM波形,发现波形正常

暂且排除显卡相关问题。转向风扇故障,按下开机屏幕亮起,显卡风扇无反应,CPU风扇转,将两个风扇位置对调,依然是CPU位置风扇转、显卡位置风扇不转。于是转向测量显卡风扇接口电压。测量发现

VGA_FAN_OUT电压为0,断电打值未发现短路。向前追查:

其控制芯片VIN电压为0V,明显异常,打值发现居然短路。

追查图纸发现其来源于PU5 MP8715DN 烧机发现其发烫,拆除后短路排除

由于手里没有芯片也没有料板,但是给客户吹下牛逼两小时修好,于是翻了下图纸,决定将CPU风扇的12V借过来。

于是将原芯片MP8715DN 拆除,两电感之间飞线

飞好线后开机显卡风扇正常转。于是进系统,测试后一切正常,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

至此维修结束,收钱吃肉

(好久没发帖了,主要是没生意,不知大家生意如何

 会员767551300鑫豆2026-1-18 13:04
 会员512026300鑫豆2025-12-26 15:29
 会员993901300鑫豆2025-11-17 15:12
 会员398776300鑫豆2025-11-5 12:24
 会员847259300鑫豆2025-10-21 16:13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这样不影响显卡风扇的调速吧,还是只是单纯的借个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不错,又增加了一个思路!

网友:
蓝天的东西

网友:
能不能直接mos管 删级接en信号 vin转 fan

网友:
思路清晰,强!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看到楼主发的也有思路了。cpu和显卡高负荷运行都用同一个12v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
这就是技术!

网友:
真实维修过程中都是能改就不买芯片,毕竟芯片质量无法保证

网友:
料板是一种重要资源,

网友:
思路清晰,不行就这样,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思路清晰 老司机的手法

网友A:
I2C上的地址,一个是9AH一个是98H都没应答呀

LF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上的地址,一个是9AH一个是98H都没应答呀

图是以前测的,这次搞忘截图了,以前的战神掉电,最后发现是到EC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是以前测的,这次搞忘截图了,以前的战神掉电,最后发现是到EC断线

厉害厉害,

网友:
很清晰 ,又快又准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操作,学习了。

网友:
你这是双脚踩在主板上修主板?

网友:
这样的电流感觉好大

网友:
。。。。老哥牛逼了。。我想跟你去混。、

网友:
主要是芯片短路。风扇还电路到是简单

网友:
这样改的话,电流过载奥

网友:
经验丰富思路清晰

网友:
大神,NB,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这条线很有蓝天的风格

网友:
富贵兄流弊

网友:
这都可以,牛

网友:
有过流隐患

网友:
神州就喜欢嘀嘀嘀 老喜欢报警了 思路清晰就简单了

网友:
稳不稳会不会负载过大,加分

网友:
思路清奇,就是不知道满载的话会不会影响

网友:
负载没问题,fan没有这么大的功耗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杠杠的 学习了 大神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修电脑最怕没有思路,胡乱检查

网友:
思路清晰,掉电的经验把握的很好

网友:
这样子借我实在看不出问题,只是厂商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这两个风扇供电分开

网友:
刚查到最大电流可以到4A,一个风扇最大电流多少,谁测过吗

网友:
大神的帖子果然不一样,头头是道,图文并茂,看到蓝天主板干复合MOS管的多

网友:
师傅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修电脑 。有思路了就是好修, 没有思路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