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3碎了一个角,没有触摸了

楼主(2022-03-26):
200块钱回收来的机器,拆机的时候走的太快,这个地方碎了,没有碎到屏幕,其他地方都是好的,显示正常,测试没有触摸了,只有win按键触摸有反应,那个用的应该不是触摸屏,这个和我拆碎有关系吗?还是这个平板本来就没触摸

网友:
我的平板主板发烫,不知为何,开机不久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A:
破了一点就完全没触摸,这个屏应该5-6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了一点就完全没触摸,这个屏应该5-600吧

这个情这么垃圾吗?碎一点就整个没触摸了?

网友B:
外屏就是触摸层,坏了是会没触摸,这款外屏内屏贴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屏就是触摸层,坏了是会没触摸,这款外屏内屏贴合的

碎了这么点就整体没触摸了?一点都没有了

这个还没裂到显示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碎了这么点就整体没触摸了?一点都没有了这个还没裂到显示的地方

触摸走线全在屏四周的框上

网友:
只能换屏了

网友D:
这个型号就这样  。他是老式 的  oncell触摸。触摸布在盖板上。到4就改成了incell了。Pro3屏很值钱  坏了就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就这样  。他是老式 的  oncell触摸。触摸布在盖板上。到4就改成了incell了。Pro3屏很值钱  坏了就可惜了

唉,

拆的时候太快了,没有阻力,当我发现走的太快时候,就碎了

网友:
换屏的话就不划算,不换又没法用,尴尬了

网友:
老款外屏和普通玻璃一样很脆没有一点韧性很容易碎

网友:
看网上有没有这块显示屏的触摸外屏,如果有的话让修手机的只给压个外屏,这样损失代价要小些。

网友:
内部有走线

网友:
找修手机的屏幕分离然后重新弄个触摸。